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3-14):
各位老大:一个海虹数码免驱动摄像头,插入电脑usb口后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好几台电脑全是这样(xp的和vista的),拜求一个解决的办法,多谢多谢!!!!!!!!
电脑
摄像头

网友:
无法识别可能是USB接口不良或是数据线有问题,再者芯片有问题

网友:
换48兆晶振

网友:
USB口接触不好, 拔下,等十秒钟再插上USB口,使接触完好;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