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706怪问题

楼主(2009-03-14):
acer 1706 液晶显示器 ,只要不关它,一直用的没问题,只要关了电源,再开就不通电,只有拔下电源插头等会插上才能开,出现不能加电时,测5V电压在3.8-5V之间摆动,12V也在摆动,电容 ,光偶 。TL431都换了还是一样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如果不能开机时 电压不对,那就首先要查电源的故障,能不能是电源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楼主先查一下电源部分,特别是电源启动的相关回路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芯片的正反馈供电电路,特别是整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