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不启动问题

楼主(2009-03-14):
见附图,是一个它激式开关电源,问题是不启动,无12V和5V输出,300V电压正常,拔插头后300V电压残留,经检查,发现R4(47K,1W)电阻开路,换成60K电阻后,通电还是不启动,再测量TEA1523P的8脚有300V,1脚只有2.5V,估计太低,查相关元件没有异常,脱开TEA1523P的1脚测试还是只有2.4V,不管怎样就修不高此脚电压。
到此没有办法了,请高手指教,(手头无TEA1523P配件),TEA1523P的1脚工作电压是多少?从PDF上看到的最高是40V,但没有看到最低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附上TEA1523P的PDF文档,本人英文水平实在差,请多评论,谢谢!

网友:
这篇论文可供参考:
基于TEA1523P的开关电源设计
http://www.jldianzi.com/newsziliao.asp?id=112&wid=96

网友:
高压部分没什么问题,应该是变压器无高频电流通过,通过即有输出,先查一下pc817光耦。

网友:
我看是TEA1523坏了。
R4,C9,D6构成尖峰电压吸收电路,如果R4开路或阻值变大,C9在吸收尖峰脉冲时所充的电得不到合理的释放,会造成TEA1523内开关管承受过高的电压。另一方面,此IC的启动电路也是从内开关管漏极,即8脚内通过降压获得。

网友:
发现R4(47K,1W)电阻开路,换成60K电阻  R4 C9  D6是尖峰吸收回路原件 不能随意改变大小。查外围电容 和换光藕。  1脚工作电源应为12V    如果外围原件都正常 那应该是IC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有道理,除了1脚有2.V和8脚有300V其它引脚没有电压,我也怀疑是TEA1521P有问题。但是今天到电子市场找了一下,暂还没有找到这个型号的,不知有没有其它零件代换?

网友:
换C6后OK!!!!!!!!!!!!!!!!!!

网友:
今天换了这817光藉,将R4换回47K,将C6电容换回16V100UF,查电源还是不启动。将这些换了之后确保没有换错/反,现在查1脚没有电压了,之前有2.5V左右。我始终认为TEA1521P不良,请教TEA1521P能用什么芯片代换?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楼主的图和pdf,还有郭大侠的链接的文章,有几点意见。
1、楼主的图可能画错了,T1的5脚应该是接地的。
2、这个芯片可以双重供电,开始是300v供电,正常工作后是1脚通过第二绕组(5、6)供电。问题是现在1脚的电压太低,楼主可以断开1脚,用外接的直流电供电,电压不超过40v都可以。
3、“将C6电容换回16V100UF”。原来是47uf50v的电容,为何要换成16v100uf的?而且换后电压从2.5v变成0,说明5、6绕组之前有微弱的感应电压,但电容量增大以后却无法满足电容的充电要求。因此电路是没有起振的,1脚没有供电。鉴于这个芯片双重供电的特殊性,想不换芯片,就只有从1脚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