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了手上现在还有20多个坏电源 呵呵 下面说下故障

楼主(2009-03-14):
开始了啊
1:世纪之星自由战士III
绿线2V 紫线2V 风扇不转 短接PS-ON+12V +5V 都无输出
2:航嘉小电源HY280-21AP
绿色4.7V 紫色 5V风扇不转 短接PS-ON+12V +5V 都无输出
3全汉250-60PNA
绿色3.8V 紫色 5V风扇不转 短接PS-ON+12V +5V 都无输出
4:航嘉小电源HY280-21AP
绿色5V 紫色 5.2V风扇不转 短接PS-ON+12V +5V 都无输出
5:航嘉电源HY350-15AP
空载正常 接主板带不起来 电源吱吱响 已换过电容
先说这几个吧 剩下的 是爆保险的 以及无任何输出的 绿线紫线都无任何输出
爆电容的 基本都解决了`
主板

网友:
1、应该是5vsb后级有短路,着重检查滤波电容。
2、pwm控制芯片损坏的比较多。
3、4、同上
5、后级短路的可能比较大,推动不对称也可能。
剩下的多数都是辅助电源部分损坏导致爆保险的。
发那么多图片有骗分嫌疑,我给删了。

网友:
楼主真是强,赶快说说怎么修的吧。分享一下胜利果实!

网友:
很多图片都发了N次,楼主要精简一下才行。在那堆电源中我看到了FSP的电源,希望能够看到楼主的维修经验。

网友:
现在的一个二手电源真的很便宜,所以旧电源一般好修就修,稍有点不好修 一般就要放弃,其它的只能用作拆元件了

网友:
呵呵 楼主太强了 这么有耐心 那么多电源 我到注意到楼主用的插线板 和我用的一样哦
楼主那个黄色外壳的电源是啥牌子的

网友:
呵呵,楼主很耐心哦,我们维修部成立4年了,废弃的电源都堆在后院的角落里,至少也有三四百个了,老板说生意忙,不许打理这些小东西,有个河南人来收,一个3元,被老板骂跑了,现在可以那些东西雨淋日晒,都快长毛了,楼主发点好经验贴,我没事研究下

网友:
发那么多图片不累啊,都是重复的

网友:
PWM 494那个哈,学到了,只要绿紫电压正常不启动,就找494的麻烦

网友:
电源只要不是质量好一点的电源,一般采取不修,因为还不值维修费,像航嘉、长城、富士康等等,可以修一下,其他的提起没有感觉的电源最好不修了,当然练手艺令当别论。好修的也可以修修。其他的就不要浪费青春了。

网友:
楼主应该说说你的维修经验呀。

网友:
我没有要修的啊,正闲着没事呢

网友:
看楼主的照片挺是那么回事的,不知修的时候能看图纸吗?修这些故障,找些相关图纸修起来根本不费劲。如果你脑子里有图,只要看看板子上PWM的芯片和周围的元器件,图纸就出来了。修电源至少要做一下分析:
1)先查外观有无疑点(电解鼓包,电阻烧黑等)
2)查输出对敌有无短路,或低阻(涉及整流部分)
3)查220 整流滤波电路
4)查PWM 辅助电源,及初始供电
5)查PWM 芯片有无脉冲
6)查横流控制及反馈电路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