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联想昭阳E 200 维修意见

楼主(2009-03-14):
我的E200 开不开机了
问题是 能用的时候是 有时用键盘 玩cs时 机器会突然关机
后来干脆 就开不开了
自己拆开 发现c711 电容一端 已经开焊了 焊回去 玩了几天就在也开不开了
把电池插上 能给电池充电
就是开不开机
那位给点意见
不开机

网友:
我的联系方式QQ31383213
邮箱
dxalzzq@163.com

网友:
我看主板上的max3243c颜色不太一样 他是管什么的呀

网友:
或者谁有修过这款机器的 能不能 告诉我 这机器那个位置容易坏

网友:
3243是典型的COM口芯片,很常見。E200個別電容很容易短路。按你的描述,大概是顯卡問題吧。

网友:
谢谢 楼上我 看不懂 呀 那先从那入手查呀
我刚量了 max1631 对地那个管脚都没电压
可它附近的 一个大三极管有对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