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金手指焊接过程(原创)!

楼主(2009-03-14):
本人做上门电脑维修,初学硬件维修不久,如果维修过程有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正!
昨晚到客户家做维修,门市,三台电脑,新买的笔记本VISTA改XP。做系统的时候闲聊,说有台电脑烧了,我检查下,发现内存金手指烧了一个。256的一代条子不值钱了,我就拿回来打算修下试试(老客户了,对我很放心,而且一个破256的一代条子也不值钱)。
维修工具:壁纸刀  恒温电烙铁  松香水  焊锡  镊子
维修过程:
1:测试连接位置      我得知道烧坏的金手指是哪条线过来的,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了下,值得庆幸的是,连接点就在被烧毁的金手指上面一点点的地方,省了不少事。
2:清理烧毁的金手指  用壁纸刀轻轻的挂掉烧毁后留下的残渣。残渣刮开后竟然有了意外收获,残渣的下面竟然是铜片,看来我运气不错,这样就能省下很多功夫了。怕下层的铜片与别的金手指有关联,用万用表量了下,结果是个特大喜讯:与上层金手指是同一条线。用壁纸刀继续轻轻的清理,直到铜片发出耀眼的亮光。
3:替换              在一块废显卡上拆下一条金手指待用。
4:焊接              既然与上层金手指是同一条线路,那就简单了。直接在下面的铜片上上点松香水,然后点上一点焊锡,用量不能多,多了就感染到别的金手指了,比如我这个。也不能用的太少,否则容易虚焊。然后把好的金手指贴上去。记住贴之前要上点松香水,否者不容易焊接。然后用镊子轻轻的按住金手指的一角,上烙铁。轻轻一下,迅速拿开。
5:完工、上图。事后才想起来上图,所以最早期的黑糊糊的烧毁了的金手指和刮开后没有图片了,有点可惜。
第一次焊接金手指,上图做个纪念,同时分享自己的经验给大家,不当之处请指正。

网友:
建议返工,上面没有处理干净那些烧焦的pcb,因为PCB上焦炭可能引发短路.将焦炭清理干净到能看见PCB板的原来颜色为止.

网友:
这东西跟本就不是这么焊的....问问老维修工怎么补这个角吧...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上两位的留言,意见留下了。

网友:
刚开始就那样的啦...别那样说嘛...支持一下!!

网友:
我以前也试过这样修~!~!

网友:
[fly]的确是新手的焊接啊,我当初也是这样的,不过都比你焊的要好哦,都是10年前的事了,呵呵!![/fly]

网友:
请问金手指为什么会烧坏?

网友:
刚开始就那样的啦 慢慢拉了!!!

网友:
努力。努力學習,呵呵

网友:
我試過焊硬碟電路板上的貼片電容,焊是焊上去了,可惜不能用。。。。。。。。挺鬱悶的。因為是第一次,呵呵.

网友:
焊工差了点,焊好后有条件的做绿油再紫外线烘干,没条件最好用AB胶固定一下比较好,以避免金手指松动短路引起二次故障。

网友(2009-04-14):
如果能用的话还是不错的,只是上面处理得不怎么干净,焊工有待加强, 不过第一次焊还是可以的

网友:
咱俩的焊工差不多啊

网友(2010-01-19):
勤学苦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