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自动触发电流到0.5A左右掉电又从起循环

楼主(2009-03-14):
自动触发然后掉电,掉电了又触发然后又掉电这样循环,电流到0.5A左右就掉电,板上的指示灯闪8下后掉电从起,北桥是945GM,南桥是82801GBM,大家帮我分析下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机器没点亮。我这里也有一台同样的芯片组的,加电点不亮,反复的加电。

网友:
没过内存!

网友:
也有可能是顯卡沒過去

网友:
HP520貌似没过质保呢吧?
去年的新机器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是内存坏或内存不兼容,有些客户自己加过内存,而且本本内存的兼容性很不好。建议把有两条的拆一条下来试,或者直接只装一条新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换过了,显卡是集成在北桥里的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没修好,这次又碰一台故障一样,貌似通病,无从下手

网友:
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也有台NX6330的机器,现象跟你的一样,也是无从下手,郁闷啊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也不知道,如果楼主修出来了别忘了通知一下

网友:
自动触发后,没断电之前,用万用表测北桥少1V的供电,CPU也没供电,1V供电是TPS51124芯片产生的,自动触发后,没断电之前TPS51124产生两组电压,一组是1V,另一组是1.5V,1.5V这组自动触发后,没断电之前可以量的到,1V这组没有,1V这组的开关EN没有3.3V的电压,EN这个脚是经过一个10K电阻到一个三个脚的管子上,管子上有3.3V电压,经过10K电阻之后到EN这个脚就没电压了,会不会是TPS51124的问题呢?还是哪里的问题?大家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