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4):
今天刚换了个M06B4LN DVI液晶驱动板但我装上去只能用1024*768,用1440*900灯管就一闪一闪的,有时能亮但屏目拖尾严重(大部分都是在闪灯)。我想问一下是不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如果是驱动程序要到哪找,我的屏是LTM190M2-L31.
驱动程序

网友:
好像是驱动板有问题吧 另外最好换个电源再试一下(当然前提是你的主机没有问题,这里讨论的只是显示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