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键盘不能使用

楼主(2009-03-14):
AMD处理器的板子鼠标键盘不能使用,主板上有一芯片型号iTF 8712F怀疑是该芯片损坏,但更换后问题依旧,请问各位朋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不好刚回来,主板型号是NF3250K8,桥芯片上的型号是NFORCE3

网友:
拿掉键盘鼠标的排容

网友:
呵呵!先打值  估计是那个I/O坏了

网友:
量一下对地阻值和5V供电是否正常,
再查一下I/O到南桥,(因为有时候是挡机)
再查一下I/O的供电和时钟,还有KBRST
接口是否有问题,
量不到就换个排容试一下!

网友:
这块板子还有些怪,不挂硬盘开机,开机后键盘指示灯全部闪亮三次,然后蜂鸣器响一短声后显示器启动开始有显示,在第一屏中显示按下DEL键进入BIOS,此时按下DEL键延时两秒钟左右,蜂鸣器出现“嗒”一声,按几下DEL键就响几次但每次都是延时后才响,但进入不了BIOS界面,稍等一会继续自检到下一屏后无反应,不知是哪里的毛病啊

网友:
对了,鼠标后面的排容、和标有472的排阻都已换过但无效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