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台飞利铺107S6图像重影故障

楼主(2009-03-14):
我是彩显的初学者,接修一台飞利铺107S6图像有重影故障,是视放电路耦合电容故障,还是灯丝电压低(本机5.8V),测加速极电压190V(数字表200V挡)G1电压是-5V,这重影故障在开机DOS环境中没有,在Windows中才有,且在OSD菜单中没有重影。调亮度和对比度都变化不大,但调刷新频率时,频率越高故障重影越严重。请问本人没有思路这种现象查哪些地方?重影故障是大家平时说拖尾吗?

网友:
是不是聚焦不好呀,看能不能调整一下

网友:
刚才忘记和大家说这台显示器换过VGA接头其中只接了1,2,3,5,6,11,12,13,14,15几个脚其中外屏蔽线接到6脚(红地上去了),是不是外屏蔽接的不好造成的干扰呢?

网友:
那有可能是接地不好,造成信号有干扰

网友:
灌到心破碎,也别去怪水,只因为灌水太美,就算流干泪,灌到底,心成灰也无所谓;我埋头灌水,永不知疲惫,哪怕我会一灌不回,即使灌一次,灌两次,灌十次都不后悔……”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接地不好,重新做了一个VGA头就好了

网友:
1. 先调一下聚 售。
2. 如果调聚焦不好的话,重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