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33笔记本解密

楼主(2009-03-14):
一长城A33笔记本客户忘记密码,说是刷BIOS的出现什么错误再开机就让输入密码,来我这里一试果然让输入密码,进BIOS也让输入密码,拆下来看到一个好像是密码芯片的,想想不知道怎么解密,先吹下来看看,吹下来也可以正常开机,但还是让输入密码,难道密码是在BIOS里面的吗,请各位大侠指教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aa.jpg

网友:
首先,看看拿个芯片是不是24系列的,或者93C系列的。

如果是的,就使用编程器,读出内容,winhex查看。

然后在把芯片安装回去,开机,输入刚才的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貌似密码芯片的东东是 ATMEL 0228 11NY121 45C ,板子上没有其它的ATMEL芯片了,如果说这个是密码芯片为什么拆掉之后也能正常开机,但还是要输入密码呢?

网友:
终于找到那个93C46了,藏的太隐避了,用WINHEL不知道怎么看密码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aa.jpg

网友:
首先,看看拿个芯片是不是24系列的,或者93C系列的。

如果是的,就使用编程器,读出内容,winhex查看。

然后在把芯片安装回去,开机,输入刚才的密码就可以了。

已经回答的很清楚了。

网友:
是93C系列的,我用编程器读出来了,用WINHEX查看,但是看不出来密码,怎么贴图啊,我不会啊,贴不上去

网友:
这个93C46的密码芯片去掉一样可以开机但还要输入密码,换成一个其它板子上的93C46也一样要输入密码,这是为何呢

网友:
长城这种机器应不会有那个密码芯片的吧,还是刷BIOS吧,你拆的那个93的可能是网卡的MAC芯片

网友:
哦,有可能哦,但是BIOS资料找不到

网友:
看来高手蛮多的
只不过是纸上谈兵
不知道实力怎么样

网友:
你难道要别人发个录象上来?纸上谈兵是基础了~楼上的最近看你经常发帖子给我感觉是连纸上谈兵都不会。说的都是废话~

网友:
你不会是拆了网卡冉的93c46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