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不加电

楼主(2009-03-14):
旭日125不加电,SIS芯片的,待机电压正常,PC97551能够输出开关信号3.3V ,但171脚只能测的0.6V,按开关,171脚电压无变化,请问南桥坏的开能性大吗?我这有一片南桥准备换上试试!

已经解决了,又更换了一个BIOS芯片和IO

网友:
先别换桥,再看看

网友:
I/O壞的可能性不如南橋壞的概率大,但還是別輕易換的好,查查外圍電路吧。

网友:
另外,北桥背面最大的电容对地是70殴,少小点的是18殴,正常吗?与北桥有没有关系

网友:
南桥IO都换了,还是不行,有时171脚一点电压也没有,但PC97551的3.3V电压都正常,请问应该再检查什么电路?

网友:
管开机的都换了.再查查开关到IO这之间的电路吧..或者晶振没起振!

网友:
查待机状态下,EC连到南桥反向二极管两端电压

网友:
PC芯片不好换的,焊不好,会出现其它的莫名的故障,一定要焊好。

网友:
我看这跟北桥没关系,LZ没有任何依据怎能随便动BGA?南桥是用拆机的吗?做之前和拆之后你都应当量量的,看看南桥的一般对地阻值,再走走思绪老兄的方法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正在处理!南桥/IO都是新的,焊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