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M2主板断电问题

楼主(2009-03-14):
我有一块845GV-M2杂牌主板,今天刚从市场买了一块主板诊断卡,正打算用这块主板做实验学习一下如何使用诊断卡,刚开始板子上什么也没有插,只插诊断卡,开机,诊断卡没显示都是-----,紧接着我就把CPU插上了,口上风扇,复位键开机,问题出来了,电,一会有,一会断,灭了,在着。在灭,在着,我晕了。我把CPU和扇子拿下来,板子上啥也不按,一下就可以通电了。插上CPU,就断断续续的给电,接着就灭了。在给电,在灭。不知道是啥问题呢。恳请高手赐教。。。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一下啊,这块板子好使的时候,按上CPU只要一扣上扇子就启动不亮,必须得把扇子拿下来,把CPU也拿下来然后从新把CPU按上一开机就亮了。但是风扇不能扣上。只要把风扇卡上就不亮,拿下风扇也不亮,必须得把CPU也拿下来,在按上就亮。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
CPU座虚焊,补焊下试试看。

网友:
插上内存就不会断电啦

网友:
插上内存就不断电了?那这块板子是正常啊还是有问题呢。。。还真的插上内存就不断电了。。。

网友:
请问大家。究竟是为什么只要插上内存就可要通电呢。。。是不是我的板子有问题啊。难道是CPU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
兄弟,要多累积经验才行啊。。要不然能雷倒一大片人的。。呵呵``有些板不接内存就会循环上电掉电的,并非不正常现象。。。扣CPU风扇点不着机有可能会是CPU座子虚焊或者主板变形以致接触不良。。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我是初学者。有一些白痴问题提出来还希望大家多多见谅啊。。。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2009-04-29):
CPU座的問題大,還有LZ你這個板是不是ECS的哦,
ECS的板的話還有可能是BIOS的問題哦`

网友:
U座子虚或不良,在就是供电

网友:
精英的紫板吧,不插内存或内存不过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U座虚焊是此板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