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不了系统

楼主(2009-03-14):
最近遇到一台机器,用客户硬盘一进XP滚动面的时候就蓝屏了,硬件都换了,换个硬盘就可以
把他硬盘换别的机器上也可以,问一下能是什么毛病呢啊

网友:
坏道

你可以用HDD 把坏道切掉 就OK 啦 100%坏道

网友:
也清领了
也格式化了
就是在他内套机器上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