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给HP OEM 的主板不上电 有图 高手帮下忙 分析分析 3月16日最新进展!

楼主(2009-03-14):
V星 给 惠普 OEM 的主板
939针  型号 MS-7184

症状: 插上电源   按开关   诊断卡 闪一下  就没反应了  再按什么反应没有   拔掉电源   停2分钟  再接上电源 再按电源开关   又闪一下  然后就没反应了

用镊子 强行加电    诊断卡 灯亮   显示00      但是CPU 风扇 不转      拔掉镊子   风扇转下

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最新进展 : 按照 心在飞翔  说的步骤   发现 Coms 跳线帽 没有  2.5-3V 的电压

这个电池 离着 跳线帽有点远  不知道 该测试那部分电路

3月16号
更新进展

感谢各位大大的无私帮助

现在主板能点亮了   出现HP  开机LOGO      就停止不懂了  DEBUG 卡  显示 50

这个问题出在那里   谢谢了

网友:
据说有个保护电路

一直不知道是那里

高手 稍微指导下  谢谢了

网友:
如果把小的4PIN插头拔下来,可以上电吗?
如果可以,则说明是CPU供电部分有短路,重点查供电MOS管的上管

网友:
先打下电源的阻值看看是不是短路

网友:
测量CPU供电处的电感对地电阻值,看是否短路

网友:
先查查电源的阻值,看看是不是短路,个人感觉应该是处理器电源这块的原因!

网友:
4PIN插头拔下来,可以上电,说明是CPU供电部分有短路,还不短路。在查下ATX24电源口。多看下网卡。和三端稳压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4PIN 头不短路

测试下 基本确定是 coms 跳线 帽 没有电压 这个毛病了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大 帮下忙
我该怎么下手

谢谢了

网友:
检查电源插座和CPU对地电阻看是否短路

网友:
查下三端稳压管到COMS电路,主板电池到三极管

网友:
又可能南桥坏也做成COMS没有电。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感觉不是南桥坏了
现在都能亮了
就是停在HP  LOGO 画面不动了

诊断卡 跑 50

网友:
在开机时摁tab键去掉logo看看显示什么

网友:
到这一步一般都是提示coms error进bios设置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