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主板诊断卡的型号以及使用问题

楼主(2009-03-14):
我今天刚买的这块诊断卡。从来也没有用过诊断卡,不过从论坛上到是看过这方面的帖子。今天一用这卡,咋和文章以及网上给的资料对不上了。代码标号也不一样。还请高手帮助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主板诊断卡

网友:
那位用过这款主板诊断卡的,可否指教我一下啊。万分感谢。。。

网友:
这种4位的诊断卡看的时候也是看前面两位的。后面两位是显示前一个代码。

网友:
那它的代码是不是和老的代码不一样呢。。。我今天看了老的诊断卡的代码标示。在把它插上一看代码就看不懂了。

网友:
应该发明带测试点的诊断卡

网友:
测试卡种类繁多,代码也可能有所不同吧。你这种用多了一就会明白它的跑码的过程啦。应该差不多的啦。

网友:
呵呵。。经过昨天一天的努力,基本已经能看懂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刚买的一块与此相同的测试卡,上面上显示四个“----”,说明书说是没有代码的意思,可是用两位的卡就能显示代码,我问帮我买那朋友,他说买时候是试过了的,没有问题。

网友:
dcdzzz
楼上的朋友。我也买过类似的诊断卡。显示四条横线也出现过。有时候主板点不亮,也会出现。不明白意思,排除法挨个换。刚学习主板维修基础。我想应该没有实际的意义吧。

网友:
代码卡没有多大的意义,我是指那个代码,如果一通电代码卡会跳,基本确定主板和CPU开始工作,跑到C1基本上是内存,当然其它代码也有可能是内存的。其它的都不用怎么想啦。

网友:
不要过分依赖测试卡。这样你的技术才能发挥出来。用久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和我用的卡一模一样 ,四个----,表示主板是00,也就是没有工作起来,

网友:
四个----不一定是主板没运行,有的是对主板的不能识别,我遇到过一块板子,主板正常工作却显示四个----,建议楼主,多买几种诊断卡,我就是有多种诊断卡,摸索出经验

网友:
看检测卡用的识别蕊片,有的蕊片就能识别一部分代码,有的主板本来好的,也有不识别的情况,不要太相信卡

网友:
我用的也是4位卡,卡上显示前两位00,
结果亮机了

网友:
呵呵。。。我正在努力摸索中 。感谢大家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