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的主板不进系统

楼主(2009-03-14):
一个朋友拿来一个机子,装的是WIN2000,就是不进系统,硬盘换我的机子可以启动,诊断卡显示是FF 96,什么问题呀?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

网友:
我用内在测了一下,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
看是不是mos管坏了,进入系统后cpu会全速运行,需求较大的电流,如果管子坏是无法提供足够的

网友:
如果还不行可以刷BIOS,有时BIOS故障也可能装不进去系统,我就经历过一次

网友:
不是硬盘那就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2009-11-28):
CPU供电 这个构思 ,我来试试!!不过应该不会吧 我想是南桥啦!

网友:
你的板子是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要是独立显卡的可以换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