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重启无显

楼主(2009-03-14):
一台联想LXB-L15显示器第一次开机能正常显示 但主机重启后就无显示了 表现为黄灯有背光无字符
按电源开关不起作用关不了机 背光一直亮着 此时只要拔掉电源线在接上又可以正常显了  换电源试还是一样 不知何故 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可以重做一下系统!

网友:
我也觉得像是主机的问题,和显示器没关系,重点检查系统吧

网友:
把显示器接到另一台机器上试一下就行了,其实在论坛求助时,这些问题应当都已经先排出掉

网友:
这个跟系统没有关系 换了N台主机都是一样的 另外这台LCD开机在不接主机的情况下应该会出现无信号的提示 但它没有出现 主机开了它有显示 主机没开就是有背光无字符 背光一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