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的拿下键盘后怎样开机

楼主(2009-03-14):
小弟是新手,象IBM的机器好多都是开机按钮连在键盘上的,如果把键盘拿下后怎样短接开机,请兄弟们教一下,呵呵,谢了

网友:
表笔一脚接地,一脚快速在键盘引脚划一下

网友:
晕,这样会不会短路把其他芯片烧坏,有没有科学根据啊,小弟不太懂的哦

网友:
万用表是拿来做什么的,把键盘上的开机开关测一下在接口的哪一脚不就得了```

网友:
主板拆出来了吗?如果没拆开,楼上的建议其实很不错的

网友:
用镊子在开机芯伐一下不就O了!

PS:请注意自己的言行。  By 心在飞翔

网友:
可以先接好键盘,然后开机亮灯了立即拔掉键盘,我一直都这样搞的,就是麻烦点,如果不想接键盘,那就是镊子一端接地后在键盘座上划了
划过一次记得开机脚在哪个脚,下次再开就不要乱划了,只划那个位置。

网友:
把万用表打蜂鸣档,红笔接地,黑笔快速地在键盘接口扫一下就开了

网友:
呵呵,简单,IBM T43值钱的机器,在扩展坞上有个开机键的。直接使用使用万用表接触这个点就可以了。

直接开机, 另外,很多的机器在主板上有触法点的,自己使用万用表多测试几个,就知道拿个是触法点了。

网友:
万用表笔直接划就行了不烧芯片的

网友:
IBM 的开机触点一般在键盘接口的第19脚

网友:
上电原理也就是按下开关键,也就是把某个电压短接到地.用镊子短道理一样,烧不了,一般都会有限流电阻的

网友:
把表笔打到100到200欧,一笔接地一笔在上边快速划,别连其他脚

网友:
都可以划的..今天我还试了下T60的都可以划的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