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笔记本不能开机

楼主(2009-03-14):
今天一台IBM R31本来是声卡问题来的。后来换声卡芯片一切正常了。装好机一开谁知不行了。可能哪里装不好烧了吧。。真是气死了现在不能着机了。找了半天也不知哪里问题了。怎样查啊!各位给点提示吧!!谢谢了。
笔记本

网友:
怎么个不开机啊?是加电不开机还是不加电啊?说得详细一点嘛

网友:
不开机电流跑多少.跑什么码?你这样说的太模湖了.没法帮你.

网友:
内存插好吧?

网友:
有可能拆机碰掉什么东东了,仔细看看吧,测测电路

网友:
裸机看能不能开。

网友:
配件全部取出来,插上诊断卡裸测!

网友:
你看你把主板上的绝缘塑料都装了吗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己经查出问题了。是1631周边有个电容不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