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跑"cd"(有进展)

楼主(2009-03-14):
应该是内存不过,但测量无问题
加焊过那个那个ADP3205,
无果
南桥挂了,
顾客刚说了,差U盘后出现的蓝屏幕,黑屏
,摸SB烫手,测量USB DATA阻值偏低,
黑屏
内存不过

网友:
CPU 是V CORE芯片.你内存怎么加焊它呢.????应该先测内存部分的电路呀.

网友:
老家就是好 随便开摩托 上海开个摩托都要本市户口才能登记! 呵呵 挡内存先换内存 再查阻抗 再换北桥 一步一步来 这个板子槽子也会脱焊

网友:
本本波
谢谢,顾客是插拔U盘以后出现的这样的问题
我们这边不管
大排量400以上,没人管的

网友:
看看南桥吧。可能顾客插拔U盘的时候把南桥烧了

网友:
楼主是河南的啊。我是河北的。半个老乡啊

网友:
有的地方连电动车都不能上路了...

网友:
内存有问题

网友:
查一查内存与南北桥之间的信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