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机子的座子问题。

楼主(2009-03-14):
hp nx6325开机无显示。是座子空焊请问要注意做bga哪些才能使成功率更高啊。
有经验的高手帮帮忙。谢谢。。。。
问题

网友:
这个嘛.一言难尽.你多试几次就会自己总结出经验来的.这个只能靠自己多试验.没人帮得了你.

网友:
我前几天做了一个 做完不加电了 郁闷坏了 最后换座子也没好 换板子了 所以提醒楼主 小心着点! 我用红外 温度(235 顶 200底 ) 做的,一开始没化,后来我一用力就推短路了 呵呵 再接着就是郁闷啦..............

网友:
这种板子多少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