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精英845GV-M2底座虚焊的问题

楼主(2009-03-14):
平时经常遇到845GV-M2的主板CPU底座虚焊但是我遇到的问题是845GV-M2的主板我用8205风枪一块都没加焊好过,一些INTEl原装啦 精英一些其它型号的845主板都加焊好过,很不解,请教高手845GV-M2跟其它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到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看看是不是PCB薄了点,还是U座下的PCB本已变形了

网友:
可能是PCB本已变形了

网友:
我刚手上有一片,怀疑也是座子虚焊了。但重了几次CPU现在又好了,现在发贴就是用的这板,。

网友(2009-07-27):
拔插下CPU又可以的,这个应该是虚焊了吧

网友:
这块板出问题最多的就是虚焊了
我这还有两块也是虚焊

网友(2009-10-28):
我就用电炉子烤,也行的

网友:
这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一般都是BGA加焊,一次就能成功.

网友(2010-03-25):
你那工具不行呀,楼主,得用好的点的返修台才行呀,我修的100%都行啦

网友:
用锡炉也行,只要温度控制好。背面有电容就不太好办了。

网友:
这边板 一般都有点变形  换一个座子嘛 有不贵 几块钱 用起也稳定

网友:
加焊时用用力压U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