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庸医”或“张先生”关于南桥的DPRSLPVR

楼主(2009-03-14):
我有一块板子无CPU电压,搞了很久了!用的是isl6261的电源管理芯片,IC的供电都是正常的,VTT的PWR-GD也有发过来,板上其他电压都是正常的…(该电源芯片已更换)
今天看到了“庸医”发的“南桥信号描述……”系列贴,特地请教!
该芯片上有个 PM_DPRSLPVR 不正常,正常应该是0V,可是此板此处有2.3V的电压(还连一个3V的上拉电阻),这个信号还到南桥和北桥,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个控制哪个…
   请教!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第1PIN 和 第36PIN 同的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这是到北桥的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这是到南桥的

网友:
1,PM_DPRSLPVR,是一个进入加强睡眠模式的信号,此信号源于INTEL的DEEPER SLEEP技术,当这个信号为高电平的时候,电源IC会把停止工作的CPU的电压降低,因此,当此信号为高电平有效的时候,ISL6261无法输出CPU电压。
2,这个信号,一般是与STP_CPU共同作用的,建议你查一下这个信号。

网友:
我个人感觉,是与南桥相关。

网友:
先查DPR_STP#

网友:
看不到你发的图。

网友:
谢谢 解答!!
CPU电压是很低,只有0.45V左右
板子上有PM_STPCPU#信号 是时钟发给南桥的
H_DPRSTP#这个信号是6261电源芯片的第37PIN,同样连到 南、北桥…
昨天没看到你的回复,明天我去查下这两个信号
  不会发图,我是把图纸拍屏下来在QQ上转成JPG传上来的
非常感谢!

网友:
现在都还有几张CPU供电偏低的845主板

供电芯片,外围电路都查遍了的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信号引起的

网友:
我们这里也有不少英特板子都是主供电0.96-0.4,一直测不出是什么问题,放了很久了,今天看到这个帖子突然灵机一动,明天去看看,晚上回帖告诉大家

网友:
今天去查过了,STP_CPU没有,不过这个信号应该不会影响(我把OK板的这个信号断开,仍可以开机)
H_DPRSTP#,这个是正常的。该芯片周边零件全部排除了,除了输出端的几个信号没有之外,就剩这个PM_DPRSLPVR 不正常了,(也不确定是不是它的问题,我把3V上拉的个电阻断开没用,到南北桥走的是内线,没法割)今天狠心去干了个南桥,没好!          头痛
难道是…

网友:
RE: 请教“电脑庸医”或“张先生”关于南桥的DPRSLPVR(已解决)

板子终于修好了,还是6261旁边的问题,可能是吹换芯片次数多了,那个电容看起来有点黑,我用表笔一戳,断了!找个料一换,竟然好了…
查了一下电路图,6261有个SOFT信号接这个电容到地,可能是个滤波电容吧
我的这个板子比较特殊,CPU是打在板子上的,我想之前说的那个PM_DPRSLPVR 可能是在开机之后才有的吧

网友:
相对于你们来说,我就是幼儿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