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775主板维修过程

楼主(2009-03-14):
昨日客户拿来一精英775主板型号忘了是独立显卡的,插上诊断卡一看不复位,测试内存供电不对,嘿嘿高兴啊RMB又在招手了,换上内存供电C1了 哈哈高兴,接着就马上傻了,C1-C3-26跑循环我晕,但到I/O也挂了,找同型号换,晕死结果还是循环,倒了,,,后来还是客户一句话提醒了我,插上显卡看看 结果插上独立显卡后C1-C3-26-2B。。。。彻底晕倒,本人菜鸟刚学的修主板,第一次见这样的问题,所以也提醒下初学的同仁,碰上此类问题插上显卡看看。先说道这里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经验啊,学习了,我以前是遇到过硕泰克的主板不插显卡或者不跳线就不触发的笑话,把客户板子直接一扔让人家换新的,后来知道后,把几片板子拿出来一看,全是好的,难堪到家了

网友:
这么说来被我扔到一边的硕泰克的板有很多好的了  呵呵

网友:
要是全是好的当坏的收,就发了,
LZ你的这种情况我在华硕775上见过的,现在的高档主板不上显卡就要重复跑码的。

网友:
很不错。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类问题一定会注意的。

网友:
哈哈,感谢楼主,不说我还不知道呢。小弟是刚入门的。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谢谢楼主,这可是经验啊,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维修最起码的,就不会试插显卡,试试,还没排除就乱修。

网友:
看来把故障想得太复杂反而容易钻牛角尖

网友:
硕泰克有几个型号是这个样子的。不过它在显卡插槽附近有一个跳线。只要跳过来就可以正常用了

网友:
呵呵。....一般维修 只有一个故障...

网友:
是个好的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