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Visiontek的Ti4400 装驱动就黑屏死机

楼主(2009-03-14):
如题 一块4400 装上驱动就死机 不过应该不是驱动的事情 应该是装上驱动以后 自动改变了分辨率等设置 然后就黑屏死机
不装驱动或者安全模式里的VGA模式 可以正常进系统 不过是640X480 8位色 60刷新率 这三样设置只要改动其中任何一样 立刻黑屏死机
刷了一个NV公版的4400 BIOS 也是一样

请教高手 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 如何处理它 感谢!!

另外 BIOS里的信息 显存频率是550   可进到系统里 用软件检测 EVEREST却只有400(Visiontek的TI4400的确是公版550频率的)

网友:
显存或GPU有问题

网友:
如何检测到底是显存还是GPU?如果是GPU的话 是不是没办法了?
我试了用MATS 可是一运行就直接花屏 等了一个小时 仍然是那个花屏的界面

网友:
mats  一下   现存链路无问题的话  gpu挂掉了

网友:
运行就花民屏 你可以先测A通道第一颗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