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纯平机通电没有任何反应故障

楼主(2009-03-14):
杂牌17纯平机通电没有任何反应,300V有,用的是DP104电源模块,测量各脚没有任何电压,继电器嘀嘀的响,以为是DP104坏了,可是更换后故障依旧,测量周围元器件没有异常,请各同仁赐教新生!

网友:
查给DP104的供电电阻 开关的偏置电阻  开路

网友:
先判断300V电压的放电快慢,如果是关机后300V放电缓慢时请检查启动电路,否则断开行负载再试试。

网友:
谢谢两位同仁回复,此机故障已解决,更换行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