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B,A,和936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9-03-14):
买936好还是买969A好啊?

网友:
至于936、936A、936B,每个品牌的定义都不一样,有的品牌是936A>936>936B(安泰信……),而有的品德牌是936>936A(快克……)具体的要自己去官网看下资料然后决定买哪个。。。。。。。。。。。understand?

网友:
936B 的比较好,现在一般都是用936B的,A的没有人用了

网友:
看看价格就知道产品定位了,具体区别去网站查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台,请问在哪做销售主管

网友:
应该是2#的回答比较准确。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买了个快克的969A,比安泰信的贵10块。我主要是焊着玩。技术比较菜,我想是一次性投入就买个稍好点的。本来想买个20快的。以后有问题还靠大家照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