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OFF 电压拉不低

楼主(2009-03-15):
一台ATEC H750的17寸液晶,送修故障为每次按开关键一闪即灭,指示灯却还是绿色.
拆机测供电12V、5V、ON信号5V(拔掉VGA线还是5V,汗)均正常。将灯管外接高压板测试,发现屏幕信号及灯管显示正常,判断为高压板损坏,用通用高压板替换。问题来了,驱动板输出的ON/OFF信号一直为5V,拔掉VGA线也一样,拉不低。想借屏线电压,也一样拉不低,该显示器按键板为单个指示灯,待机时绿灯闪烁,没电压可借。。。
请教下各位师兄,这种情况烧写驱动板程序有用吗?驱动板型号为H750VI,不知道该找哪些程序烧录?

网友:
送修故障为每次按开关键一闪即灭,指示灯却还是绿色你 断开高压板  驱动输出的信号正常吗?

网友:
驱动板一直都有信号输出,就是灯管不能常亮,代换后可以常亮了,但驱动板在待机时还是不会拉低屏电压及高压板ON电压...

网友:
是不是在关机的情况下也白屏?

网友:
描述不是很清楚,既然说"拆机测供电12V、5V、ON信号5V(拔掉VGA线还是5V,汗)均正常"那外接高压板怎么会不亮

网友:
描述不是很清楚,既然说"拆机测供电12V、5V、ON信号5V(拔掉VGA线还是5V,汗)均正常"那外接高压板怎么会不亮
引用 网友A:

就是会亮才郁闷,只要不关显示器,灯管就常亮,也就是驱动板上输出的屏供电及高压板ON/OFF信号不管是否有VGA信号都为高电平...

网友:
你所说的现象是主板坏了

网友:
再换驱动板增加费用,就改了高压板让顾客将就着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