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不加电

楼主(2009-03-15):
旭日125不加电,SIS芯片的,待机电压3.3/5V正常,PC97551能够输出开关信号3.3V ,但171脚只能测的0.6V,有时直接是0V,按开关,171脚二极管负级电压无变化!后来检查时发现网卡芯片中间有个小孔,而且有维修过的痕迹,现已经拆掉!南桥/PC97551都已经换新,南桥32.768正常,IO 用万用表测是0.56左右,应该正常!应该怎么继续向下维修,没有思路了,为什么171脚一直没有3.3V信号,搞不懂!请各位老师兄弟们帮帮忙

已经解决了!又更换了一个BIOS芯片和IO芯片

网友:
本来就低电平啊

网友:
是按了开关已后低电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