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安装系统问题

楼主(2009-03-15):
TM-845GLM,刚开始键盘不能用,刷BIOS,键盘可以用了,装系统可以解压驱动但就是无法安装操作系统,并且CPU 使用100%,用安装版的也是如此,后来最刷BIOS,并细心加焊,问题得以解决,原来是BIOS问题。其间也走了不少弯路,换过MOS管,电容,最后终于知道BIOS问题也能引起安装系统CPU占用率为100%并且导致无法安装系统的故障。

网友:
你加焊的是什么地方,没有说明清楚,应该还说明详细点才好.

网友:
我加焊的BIOS

网友:
你加焊的是不是BIOS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