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白屏

楼主(2009-03-15):
一台海尔W66,客户反应最初故障是只能用电池供电,接外接电源不能用,后来找某公司维修未修复,结果故障升级为用电池和外接电源都不能用,故障短路!我维修了电池充电电路上的场管后,加电正常,但屏幕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换了一块屏故障依据,测量排线未发现断线,屏供电正常!后来更换一块北桥现在还是白屏,请问应该怎么处理?

客户取机了,很疑憾未能解决!让另外几家维修笔记本的也看了,就是未能解决!

网友:
先 挺下  我也又这么个机器又这种故障 估计是显卡挂了 不过板子在保 所以也没修

网友:
集成显卡的机器,北桥已经换了

网友:
示波器量下板上屏线插口处有否输出.再判断

网友:
有没有修过这样的机器的朋友,现在北桥也坏了,BIOS也更新了,屏也换了,排线没有合适的更换,但测量没有问题,液晶屏就是不显,只是白屏,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

网友:
屏线下方有一个Q2D 三极管  电压都是3V    应该是那个坏了

网友:
屏线下方有一个Q2的三极管    就在usb口附近  比较大一点的那种三极管

网友:
查查输出到屏的电路,应该可以解决的,还有就是楼上说的,看看有没有视频信号输出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时屏线上就有电压了,操作不当就会烧东西~ 见过最多的就是19V主供窜入亮度控制信号后烧IO。
你这个故障修到过是FB8烧掉了,当时是外观故障所以也没查,因该是给屏供电的。

网友:
连接LCD的时候,再开机量一下显示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
读卡器旁边一个三极管烧了。忘了型号。以前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