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显下半部分花屏,

楼主(2009-03-15):
朋友有一台杂牌液显下面部分花屏,如图所示,请问一下还能修吗?那里有问题了
问题

网友:
是屏问题?还是板有问题拉

网友:
是屏是问题

网友:
通过我的维修经验来看,建议你用整套板来代换,看是不是屏的问题,然后逐个确定来看看是那个地方的故障。我遇到过你这种问题,那次是屏线出了问题。建议多花点时间来确定下故障。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修不好的,只能这么用了

网友:
我这有个方正 17的也是这个情况 估计不能修了 以前去维修站问过 他们说屏坏了不能修了

网友:
这个不是屏板的问题 是玻璃基板的问题 修不了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教导,下班回去试一下

网友:
修不了吧 屏很有可能

网友:
排线坏了会有什故障的

网友:
屏上的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里面的模块有的修吗

网友:
屏得行驱动坏了

网友:
屏IC假焊或者坏

网友:
我已经试过换了全部板了还是一样故障,听说屏的软模块可以拿回厂家维修的,修一块模块要四十有点晕

网友:
屏的问题没有什么好修的了

网友:
40还贵啊,赶快修,这是屏的TAB帮定坏了

网友(2009-06-14):
40我都发他几张去修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可以修好,不一定非要更换COF。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原因啊。

网友:
同意楼上,先换掉整套,代换测试,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确定一下

网友:
好像有可能是驱动板的原因

网友:
用万用板试下看是不是板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 三星153V   开始修是 白屏 ,  检查 是屏电路 保险断了 , 保险之后 有短路  ,分割电源芯片 和LVDS 芯片 ,发现那 LXD01812  装反了   ,装正后  不短路了        试机  下2/3花屏     , 以为 LXD01812  坏了  25元购了个  换上     还是 老样子     我白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