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X6110不触发,

楼主(2009-03-15):
同行机器,拿了一台COMPAQ NX6110 待机0.05A,不触发,拆机后,发现有进液痕迹,清洗进液,没有烤箱,所以用风枪打100度烤了一下板,再插上稳压电源,自动触发,外接有显,可是不能关机,量触发开关脚没有电压,这机器是915GM   北桥,FBM的南桥,没有查到915GM板的图纸,可是跑开关脚的线路整板都跑不通,奇怪了,是不是有断线了,哪位师傅提供一下经验呀,在线等.

网友:
不好意思,刚在本站有图纸找到,再对下图纸看下,呵呵,

网友:
故障查出来了,果然是U9与D14之间断线了,U9飞线到D14就行了,客人却不修了,晕呀,钱赚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