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声卡无声问题的修复

楼主(2009-03-15):
近日接到一台联想旭日150的机器,客户说播放音乐时无声.接到后加电测试,果然无声,并且小喇叭的音量不可调节,于是本着先软后硬的办法(哈哈,不要想歪了啊)先做系统,然后再说,于是当着客户的面先做了系统,等系统做完后,声卡驱动怎么也加不上,于是告诉客户说是硬件的问题.给客户报了价,让客户把本本留到公司.客户同意后拆机,将板子拆出来,首先在料板上找到同样的晶振,焊到150上,然后重新加驱动后成功修复.
    修复思路:因为在重新作系统的时候能找到音频设备,但是不能加驱动,所以判断声卡部分无大的问题.在声卡部分主要有声卡的芯片和功放芯片,在系统能找音频设备时说明声卡的供电没有问题,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声卡的晶振有了问题,所以才先换的晶振.如果还是不可以的话,那就要查电路了 .不过我还很幸运的,换了晶振就好了 ....

网友:
楼主好身手,记下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分析的好
要是我,上来就换声卡芯片ALC202

你换的是不是 24.576

ALC202下面那个

网友:
晶振很容易坏的

网友:
找料板的晶振,上面没有写多少赫兹吗?

下次遇见这个问题,先测量晶振看看的

网友:
又学到一手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经常遇到

网友:
平时的多数是声卡 还有功放坏 还没见过晶振坏的呢 学习了

网友:
你怎么没有先换功放芯片呢?

网友:
今天又学到了一手,不错。
我的本本是华硕A6R,也是同样的问题,但是找不到那个是晶振!板载声卡AD1986A……
驱动正常,快捷键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