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测量时钟芯片的电压

楼主(2009-03-15):
请问如何测量时钟芯片的电压

网友:
看时钟旁的电感,一般是由他供电,时钟供电一般在世界上3.3v/5.0v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是有2个电感吗?随便测一个吗

网友:
在时钟芯片旁边的滤波大电容上也可以测到

网友(2009-07-04):
你搞那样???????? 发一打把出来! 发一个不就可以。。。

网友:
楼主观察一下供电线会粗些的,一般会连滤波电容!!时钟供电一般为2.5和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