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721白屏(高手请进)

楼主(2009-03-15):
ACER1721开机就白屏,如何判断是屏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测试点在哪?

网友:
我们维修站一般采用的是用板代换确定大体故障位置,依你的故障看,高压来了,有可能是数据板上的问题,或者是屏线的问题。首先确定屏线是否有问题,然后代换数据板来看看。如果是数据板的问题,那么认真查各线路,屏的供电是否有,等等。如果说是屏驱没了,那么这种不好写得的,最好是换数据板吧。

网友:
用代换最方便,用一个通用板代换一下就很清楚了

网友:
白屏---一般是屏供电电压没有了,要知道是屏还是主板的问题,关键点是屏上是否有供电电压...有就是屏的问题,没有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屏幕上有没有供电有的话就查有没有负电压,

网友:
没有代用板,要量电压是量哪个位置的

网友:
一般来说白屏大多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破小孩什么是负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