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电容后启动不了

楼主(2009-03-15):
一块硕泰克85DR_DR2主板。以前就有经常启动不了的时候。偶尔能启动。后来把电容移作他用。近日换上新电容后竟然怎么都启动不了。表现为开机CPU风扇转2秒-停转-然后一直转,显示器没有信号。请问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帮忙解决一下,十分感谢。准备把它当做下载机用。

网友:
这种板子换完电容容易bios坏,要刷bios

网友:
感谢楼上2位的解答。2楼的'静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
换BIOS时要下CMOS电池就不会出这种问题了,如果换电容没有把线路弄断的话,刷BIOS 就OK了

网友:
要说明诊断卡跑什么数字

网友:
先从BIOS入手。可惜我们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刷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