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电源板

楼主(2009-03-15):
修液晶电源板不好修呀,有哪位高手有改电源板的方案啊,我在网上找了下,他们都用7805和7812稳压器得到,可是这稳压器的输入端接哪里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并不是所有的电源板都要改的,一般来说高压要的12v电压,但有的更高。首先找找连入驱动板处有没有12v,有的话就不要改了啥。如果没有,当然要找到个高于12v电压的地方,最好在16v样子,接上7812,12v也就来了。在那里找呢,最好在输入高压前面的场效应管引脚边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电压。当然给驱动板供电也是一个样子。
如果有错请斧正。

网友:
现在就是原来的电源板坏了,驱动板也是电源板供的电,电源板都不工作了,驱动板还哪来的电压啊?
用DC-DC的话,DC的输入端接什么位置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7805和7812一般不能用的,电流太小 发热太大

网友:
要看你是怎么改---是用差不多的电源板改,还是用外接12V改.

网友:
就是用外置电源拆开然后装在液晶里面,但是没有5v怎么改电路,我用两个7805并联行吗

网友:
修好原来的 电源板呀   只要变压没 坏  一半都 能修 好的

网友:
可以用两个,甚至多个7805并联代替。我有试过的,肯定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