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BIOS故障

楼主(2009-03-15):
技嘉GA-8I915P Duo主板,能启动,代码自检正常,但没有自检信息,直接显示如下:
Award BootBlock BIOS v1.0
Copyring  (c)2000 Award Softare,Inc

Detecing floppy drive A media...
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te...

Scanning BIOS Image in Floppy  Drite...
Can not Find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or Diskette!

请问是什么故障?如何解决?

网友:
奖BootBlock的BIOS 1.0

Copyring (三) 2000年奖Softare公司

Detecing软盘驱动器的媒体...

扫描图像中的BIOS硬盘Drite ...

扫描图像中的BIOS软盘Drite ...

无法找到的BIOS中的图像硬盘或软盘!

网友:
BIOS I/O 75232

网友:
能具体讲解分析下吗?

网友:
BIOS挂或是刷错了,BIOS的boot块再试图搜寻硬盘上的bios镜像。网上找到该bios镜像,就是rom或是bin,然后复制到软盘,接软驱开机再试试吧,还不行只能上编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