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5):
915主板开机断电 发现cpu供电电感对地了,是不是北桥挂了啊
cpu
cpu供电
主板

网友:
你说的对地是有多少欧?
我看还是先看看供电管吧
比如把12VATX拿开
看还自动保护不

网友:
对地值0 拿开四口12v插头可通电不保护, 不管上不上负载接四口12v 就保护

网友:
cpu供电管都检查下看看有没问题

网友:
ok了 下管坏了一个

网友:
电感一般很少坏,首先怀疑下管和电容。

网友:
呵呵!先看看12V有没有短路!上管下管都拆了看海短不短!接着电容 IC芯片 在就是桥了

网友:
碰到过一次电容对地短路的

网友:
IO坏也会造成CPU供电短路的哦。

网友:
这样的问题见多了!

网友A(2009-04-29):
LZ你把你的問題說明白點,
是那個電感短路了啊,你不說清楚我們也不知道怎麽幫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