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2不能充电

楼主(2009-03-15):
电源可以开机  电池也可以开机   ,不能充电,u55 的38脚没有23v电压。表现故障:开机有电源有电池的进系统的时候,指示灯会闪,一亮一暗,市电检测在切换,62501  3806 已经换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就查检测脚哦

网友:
请说的详细一点,例如3806 的控制入端的电平状态,充电驱动端DRVL/H的状态等,晶振等?

网友:
查ADP3806到EC间的反馈信号部分是否有通

网友:
多为充电电路出错

网友:
T4的维修时多为充电的管子性能不良引起,查充电电感有无电压,若有,多为充电电感到电池接口中的管子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