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 FX 4000 无法装驱动

楼主(2009-03-15):
丽台 FX 4000 无法装驱动 谁遇到过帮我分析分析 谢谢
驱动

网友:
装驱动后是有叹号?还是根本就无法安装驱动?
如果是显卡本身的故障:
BIOS和GPU都有可能

网友:
*脏话*前在淘宝上买过FX4000,也碰过这个情形无法安装驱动,
送回给店家??焊一下可以安装了

网友:
有些 很挑驱动的 耐心点!!
bios--gpu加焊---换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