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6200LE 闪屏 死机 求助

楼主(2009-03-15):
七彩虹6200LE Pci-e 128M DDR2,开机后有闪屏现象,进游戏极卡(不是一般的卡),还会死机,偶尔重启,运行3Dmark 测试,中途会出错退出......

测得GPU供电1.27V,上下管供电,上管D420 BE6F5T(应该是场管吧),下管20N03;
显存供电2.0V,为一对并联的D420 供电。

拆过GPU供电下管的20n03测试,管应该正常(GPU供电对地阻值11欧),更换过GPU供电的两个1500uF 6.3V和显存的两个1000uF 6.3V,都是同值替换(在主板上拆的KZG)

测从GPU出来通往金手指的细线对地阻值相差不到3欧

用论坛的MATS6测试结果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768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768
Unknown Error Count: 0

目前故障依旧,小弟第一次修显卡,请各位指教~!! 感激不尽!!!

网友:
你换一下MATS4.78测试一下,再看结果,如果结果一样上个显卡图能突出显存位置的!

网友:
多谢指点,换了mats4.78版,结果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No errors logged.

No errors logged.

好像没有错误~ 晕了~
我现在上网发贴都是用的这块显卡,正常,只是进游戏和跑3Dmark卡、死机

此显卡详细参数补上:

天行6200LE 网吧快车PCI-E版(128M)

PCI Express X16
显示接口 DVI接口,VGA接口,S端子(TV-out)
HDMI接口 无

GeForce 6系列 显示芯片 GeForce 6200LE 挑错(40分)
核心代号 NV44
显示芯片制作工艺 0.11微米
显示芯片位宽 256bit
顶点着色单元 2
渲染管线 2
像素填充率 700Mpixel/s
3D API DirectX9.0
显存位宽 32bit
显存时钟周期 3.0ns
显存容量 128MB
核心频率 350MHz
显存频率(MHz) 650
显存带宽(GB/s) 2.6
公版频率 核心:350MHz
显存:400MHz
显存类型 GDDR2 SDRAM (两颗“易胜”)
显存封装 MicroBGA
其它参数最大分辨率 2048x1536
RAMDAC 400MHz
其它性能 Turbo Cache技术;支持七彩虹独特的SmartVGA
散热方式 散热片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