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关于华擎主板不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9-03-15):
华擎M266A主板,具体问题如下,插上CPU,内存,板载集成显卡。诊断卡,显示一切正常,按RST复位就启动不起来了。南桥非常烫手,把BIOS电放了就好使了。。。不知道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呢。。请大虾们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cpu
芯片
显卡

网友:
补充一下。启动不起来的时候主板诊断卡的IRDY灯和FRAME灯都不亮。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因为你复位起不来。

网友:
从启复位就起不来,把BIOS发电,在启就OK了。南桥也不烫手了。只要一复位从启,问题就来了。我觉得跟南桥加不加散热片没什么关系吧。。。能不能是BIOS芯片的问题呢。因为只要出问题一放电就能启动了。南桥也不烫了。。。恳请大家踊跃讨论。。。这里谢过了。。。

网友:
呵呵!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供电不正常也会发烫。
你不加散热片,多试几次南桥肯定挂了。

网友:
南桥供电不正常也会发烫。查下显卡供电的长管换掉。

网友:
那我查查吧。。。不过为啥放完电就好用了呢。。。非常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