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这个锡炉换主板的鼠标键盘口,内存插座,显卡的闪存芯片可以的吗?

楼主(2009-03-15):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cc212e2e0e71377.htm

请问用这个锡炉换主板的鼠标键盘口,内存插座,显卡的闪存芯片可以的吗?

网友:
看那炉的大小不够大吧,至少也要比内存插座要大呀

网友:
那应该多大的呢?

网友:
鼠标键盘 打印口 串口 U\口  小的倒是可以

网友:
站里有位会员自己制作的长形的锡锅,我看不错,省锡还实用

网友:
太单薄,我也想买来的,但没买

网友:
现在都用预热台修主板了,只是钱贵不舍的买,锡炉有点过时了,费锡

网友:
我有个10CM口径的,其实也蛮大的了,可以换换PS/2座这边的插座

但是内存插槽、AGP插槽都不行,太短了

感觉这类锡炉吧,给电线沾沾锡还可以。如果想换内存插槽、AGP插槽根本不要想了。想换长些槽的话,就要考虑买那种400以上的锡炉。

网友(2009-04-14):
用这类的锡炉  主板会变形的吗,用完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