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青云PX865PE Pro上电就APL1087发烫的吗?

楼主(2009-03-15):
起先不跑码,内存供电低1.9V左右,不稳定!
换了APL1087,AHC74后,内存供电上升到2.37V,但APL1087温升的很厉害.应该还有的短路或漏电的元件吧??!!
但我附近的线路也检查过了,没发现有问题的元件???!!
下一步应如何查,哪位能给个思路?
5VSB(紫线)直接供电给APL1087、LD1117,APL1087输出供电给338.(开始写错了)

谢谢了!!!

网友:
没注意过!
你看一下1087是不是有后缀啊!
另外更换7474是什么原因?

网友:
奥,没讲清楚:
起先APL1087也发烫厉害,查了下它的输出是供电给338的,可摘下AHC74,开机后APL1087就不发烫了所以就一起换了AHC74.
APL1087如图.

网友:
LM358是个集运算放大器,输出端会有反馈电压给它,建议换了它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