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0 不通电

楼主(2009-03-15):
今遇到X10开机花屏,取下主板 后就不上电了,好霉哟,

开关上有3V电压, H8的I/O 芯片也有待机3V电压,也无短路的地方,就是按开关不上电,

看电流表也无摆动, 请求各位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
晶振工作了没,开关启到作用了没

网友:
南桥晶振 应是工作了
但I/O的晶振 左边在插上电原三秒内有1.5V电压,然后就消失了,但晶振
右边一直有1.几的电压
不知I/O是否坏了

网友(2009-04-24):
后来才知道是控制3728LX的电路坏了,
没发换I/O.  只有强行打开3728LX,让其有3/5V输出后,
就可以上电了且能进系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那个是个芯片吗? 强行打开又是个什么意思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