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快来救命!新买2天联想机器进水!

楼主(2009-03-15):
新买2天的联想旭日C467M进水了,待机0.02,按电源键跑到0.09然后掉电回到0.02。不知如何入手,3V跟5V都有。请各位大虾出手相救,感激不进啊!

网友:
烘干了吧。查看二级电压到没

网友:
干了,当时是在电池充电口处有发霉腐蚀情况,洗过之后也一样。量过其它电感,均无电压。

网友:
查查主板各个电压的阻值,你这个应该是短路保护。
待机电流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上2位官人!有情况我会第一时间跟进的。

网友:
進水的板子最不穩了~
一定要先烘乾再作業
不然板子可會起泡的!

网友:
可能也就进了几滴水,在电池充电口这里,有发霉。清掉后就这样了。继续求助中。。。维修思路!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看看附近有没有烧什么。

网友:
先进行烘干处理,仔细检查主板有无明显烧毁元件,不发急于上电

网友:
注意有没有敷铜断了的,认真查看,用放大镜找

网友:
回楼上几位大官人,小弟仔细检查过,板上没有明显烧坏的痕迹,量过各电感,也没有发现有短路。按电源开关时,测量各电感也分别有电压输出,但CPU座边上的2个电感(PL9、PL10)均无电压。CPU座边上还有一个IC,MAX8770,不知道是不是CPU供电IC呢?先谢各位大人了!

网友: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不应该拆,直接拿去售后保去

网友:
呵呵,就是直接拿到售后去才惨!他们说里面进水了,不给保了!555。。。就只有自己修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首先不要急于把进水的地方洗干净,先要观察进水的多少,范围,最好有像机把进水的地方拍下来,然后再做清洗工作,清洗干净后再烘干板子,然后查下有没有线路霉断,零件引脚霉断,过孔是否烂掉,还有清洗后是否有零件在清洗过程中丢失,进水处有IC的话,最好把IC拆掉,看底下的电路是否也有霉断现象,过孔是否不通.

网友:
谢谢楼上的提醒,现在查到的问题是:CPU核心供电无,其它分组电压在接下开关键时是正常能出来的,就是CPU的供电没有。测量CPU供电MOS管其中一脚有19V,其它2个脚均为0V,CPU供电IC为MAX8770,没有查到图纸。不知怎么查下去了,继续求助中。。。。

网友:
max8770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查查这机器图纸,主供电,局部供电,控制信号,基准,及外围电路仔细检修。CPU不工作引起开机掉电,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的大虾提醒,明天再去找下图纸,有情况再来上报。。。

网友:
南桥这点倒还没想到,因为目前CPU供电没有,而南桥我粗略量过,好像还没有短路的现象,所以把重点都放在CPU供电上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先更换MAX8770呢?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拜托了!!!

网友:
没有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吗?拜托了啊!

网友:
不知谁有没有MAX8770的PDF啊,我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

网友:
先检查8770的工作条件再换吧

网友:
不应该拆,直接拿去售后保去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 售后不会给保的 就是你认识维修站的人 也不一定会给你保,原因是这个板要返厂,进水的机器如果有严重的进水现象 也返不回去,除非进水不明显

网友:
因为找不到8770的资料,所以也不知道脚位的定义是怎样的。至于工作条件就更不知道如何入手了,请23楼的兄台能否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
待机时量到8770的8脚有16V电压,其它脚位均无电压。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网友:
换好了 不就一个芯片吗 几分种的是

网友:
呵呵,主要是手上没这个芯片。CPU核心供电mos管输入电压为20V正常吗?是不是16V才正常?因为量到电源电压19V进来后经过一个像保险电阻一样的东西,上面标的是20M(但实际测量是短路的),不知这个是不是坏掉了呢?)

网友:
这么修要修个十七八页才有结果~而且还要有人能耐心和你讲解,况且我接触下来很多人根本不会去听别人对故障的描述,他们宁愿自己去查故障。
我觉得你还是拿到人家维修店去在旁边看看他们修和他们交流一下比较好。呵呵~

网友:
根子据你的描述些故障为100%南桥故障,更换南桥应该OK了,我们在修进水的机子时,一般都要换下南桥,很简单的道理,南桥是一切电压开起的总司令,试试吧。100%行

网友:
不急换,先看MAX8770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没有.都满足了还是不工作,可能就是它坏了.

网友:
建议找个cpu供电图纸 量一下工作条件 不行干南桥

网友:
块子19脚 有没有5V供电 , 还有2脚pG信号有没有 不行更换MXS8770

网友:
你能找到这管,那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来给点意见,当我们机器进水的时候我给你们正确处理方法了,一立刻断掉电源和电池然后把进水得地方翻过来甩甩拔水甩出来,在拆开用风枪把水风干,然后检查主板有没有烧机的现象,如果没有异常的现象,把CPU,RAM还有HD拆掉之后再上电power on.然后按照开机时序测量各信号电压有没有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