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正常值是多少?

楼主(2009-03-15):
有一块K8VT890的板子,在开机排针附近有一个红色的D4二极管,用锋鸣档测试时正反值全为58,是不是这个二极管被击穿了?我记得正常情况下,测量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值为"1".希望高手指教下,谢谢!

网友:
拆下来测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还在保修期内

网友:
最好焊下来试试。有可能有并联电路。焊下来试为准

网友:
呵呵,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只能拆下来测量是准的 在板子上量不准的

网友:
拆下来测正向有阻值,反向无穷大

网友:
这种情况下 只能拆下来测了

网友:
最好是 拆下了测
     在路测量不准确

网友:
如果是58Ω最好是 拆下了测
如果是58K可能二极管开路。

网友:
好麻烦哦。。。。

网友:
用万用表二极管挡测量

网友:
当红表笔接正极时,万用表显示0.7V为硅管

网友:
当红表笔接负极时,万用表显示无穷大